IBM T30,大短路,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0-10-08):
16伏电源一插进去!电压马上拉低为5伏左右的电压,电流到了4。9A。像这样的短路故障怎么修啊,无从下手啊,请各位帮一下,!
解决办法

网友:
测量一下各电感看是那里短路了,然后就要一步步拆元件了

网友:
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电压调低点,电流可以稍大点。

网友:
慢慢查吧,保护前后对地测电阻

网友:
大电流都是后极短路造成的,先查待机电路,再查开机电路,测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电流调小点,小心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