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球用的珠子?

楼主(2010-10-08):
请问大家在植球是用的珠子是钢网上所标的数值,还是比他小一点的珠子啊。比如,945.965,等。

网友:
我们用的珠子一般是0.5   0.6   还有0.76的,要用什么 样的一眼就可看出来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一样的珠子,比如需要用0.5的就用0.5,不会用0.45的。

网友:
珠子没有945,965的说法,一般都是0.45\0.5\0.55\0.6\0.76  毫米

网友:
945  965是说的钢网的型号,不是说的大小。

网友:
做多BGA的话 用什么珠子都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965的用0。45 和0。5都可以

网友:
取一颗锡珠往要用的钢网上一放就明白了,最好是刚刚可以漏下去,不大不小就合适了。

网友:
一般的网上都有说明了

网友:
钢网上注明的呀

网友:
比如0.6那就是0.6,不过0.5也可以,不过不建议用0.4。可小点,但不能太小,否则桥就贴在主板上了

网友:
965的,一般都是用0.5MM的

网友:
一般现在的网上面都有写的

网友:
可是用的和钢网标的一样,怎么做的就容易短路啊。是不是技术问题啊

网友:
这个无所谓,我们就是只要不短路,不空焊就行了

网友:
用小的可以 用大的就不行

网友:
多做几个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0.45的 0.5的,0.6的。0.76的珠。  一般钢网上都标着是值多大的珠。

网友:
也可以看那钢网的孔有多大

网友:
这个看 经验,有经验的师傅看一眼钢网就知道用多大锡珠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一样的珠子,

网友:
一般像965的都是0.5的 不过小一点没关系的 但是大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
看钢网标的多大的锡珠就用多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需要
我做 ATI的 有很多都是 织两种  不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