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 简 单 的 关 机 命 令

楼主(2010-10-08):
懒 人 关 机 也 有 懒 人 的 办 法 。。。
有 的 机 子 按 Power 键 可 以 关 机 。。但 是 有 的 机 子 不 行 。、
有 个 通 用 的 办 法
---------------------------------图 解 ---------------------
一 、新 建  快 捷 方 式

二 、输 入 命 令
shutdown -s -t 0

三 、输 入 名 字
快 速 关 机

四 、完 成 后 改 图 标 即 可

简 单 容 易 。。虽 然 只 是 一 个 关 机 命 令 而 已 ,,,但 是 现 在 已 经 很 少 人 会 用 命 令 了

所 以 发 出 来 给 大 家 方 便 使 用 !

网友:
呵呵,支持,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就像现在设计的都是会电脑不会用笔了一样

网友:
我的电脑。不支持

网友:
键 盘 上 没 有 END这 按 键 。。。我 的 笔 记 本 没 有 。。。

网友:
这个命令在WINDOWS 7 不知能用?

网友:
一直都在用这个命令,特别有时候想定时关机

网友:
这个方法也可以   方便实用

网友:
我都是在 四秒之内断电的,维修机子时特殊情况才用。

网友:
路过,这是常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命令好用,可以倒计时关机 shutdown -s -t 0,把0改成其它多少秒就行了

网友:
呵呵 这个习惯其实不好 不过我喜欢

网友:
呵呵,不错啊,受教了

网友:
不错  学到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哪里要这么复杂哦~~~~  WIN图标建 + R  输入 shutdown -f -s -t 0  加F表示强制关机,不管你看了多少程序关 这招 WIN7 一样用

S是关机 R是重启 T是关机秒数

网友:
我一直按电源键关的,如果不行一般是主板bios没设置好。

网友:
我试了怎么不行呀,能详细讲解一下操作步骤吗

网友:
这么详细了。。还看懂呀,,我彻底无语了

网友:
怎么改图标呢

网友:
可以设置时间不啊?

网友:
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