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笔记本黑屏修理过程

楼主(2010-10-08):
这台笔记本故障现象是能开机并且能进入系统,但LCD屏幕只亮背光而没有任何显示,外接屏还是一样没法显示!
据机主说之前就有过花屏现象!再看看配置原来是nVIDIA的8600独显,不用说了,肯定是显卡问题了!中了显卡门~~!拆机过程就不多说了,看图吧!
直接进入重点~~!

很快就把它拆散了,露出了整块主板以及显卡!

再把独显部分从主板上拆下来!

因为早就知道原因 就是GPU本身的问题,所以立刻就开始显卡BGA工作!
先包好铝隔热纸保护朔料接插件以及显存!看到核心还真的是07年产品!

上土炮卸下GPU,重值珠!

先用钢网把锡珠定位到芯片上!

我喜欢把钢网拿掉再吹珠的,因为现在买的钢网孔径都不标准,很多时候带网吹好了珠却拿不下网!下图是拿掉网后还没有吹珠的样子!

这个是已经植好株的!

再上土炮开始BGA,不用多久就OK了!HoHo~~!

清理干净后装好!同时洗干净CPU原来已经干结了的硅脂,再换上含银的高级硅脂!

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如我所料开机就有显示了!双屏输出都能正常显示!

最后给大家看看导致这起事件的帮凶!
联想E40黑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312-1.html

网友:
那一坨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只会拆不会焊,

网友:
350大洋就到手了三。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 谢谢楼住的分享

网友:
很好 清晰的图片教程啊 呵呵 相机不错啊

网友:
哎呀呀,一堆毛堵了散热口~~~~~ 看来这个本的主人是把本本放在卧室用的

楼主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我也和你做的一样,呵呵

网友:
毫不吝啬地指导了全过程,分享了。谢谢。

网友:
没晒你土炮哈

网友:
一般都是这种步骤吧 图片不错蛮清晰的

网友:
谢谢了 很好的教程.
就是没有亮出来你的家伙看看啊

灰尘是电子设备的隐性杀手
平时有很多客户根本不注意这个

网友:
那一陀真恶心。不过楼主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我想请教大家:一般这样BGA后,出现同样问题免费保修期是多长啊?

网友:
瞧瞧土炮啊,我都是用BGA返修台的

网友:
居家 卧室 纤维很重的~~死机 蓝屏等很多问题 都容易出~

网友(2010-11-07):
讲解的很详细,精彩,谢谢楼主毫不保留的教程,很想见识一下土炮。

网友:
那东西是头发??

网友:
我还一直都没有见过土炮!

网友:
不错不错,可惜没有土炮的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扇叶与散热片之间的灰吧那个应该是。堵死了不散热芯片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土炮节约不少开销啊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呵呵    那一坨是  散热片孔上面的吧     这种现象DELL的本本上出现的多  独显的通病的啊

网友:
虚焊还能开机?我的笔记本虚焊了都开不了机,而且加焊之后1个来月就不行了,送钱啊,现在自己学技术学呢,感觉还是换个升级版的显卡芯片比较好

网友:
太认真了,竟然弄下来重植球。。
我们这里都是直接加焊搞定,打散热铜片,三个月是没问题了。

网友:
直都没有见过土炮!发图啊!

网友:
开眼了,在看看设备啊

网友:
什么不用说,到底是怎么判断的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晒下土炮嘛!看跟我的是否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希望多出这样高品质的教程,我们菜鸟可以多学习。

网友:
07年的显示芯片,体质有问题。你只是得做了一下显卡。我几点问题:
1,你个收多少钱?
2,这样不换芯片,只重做,你估计能够多久再不出问题?

网友(点评):
1.楼主说了,收了350大洋 2.有人说了,楼主的方法太大了,一般简单搞下就行了,三个月内没问题,由此推断,楼主的方法可以保质期更久!

网友:
真的是利害好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8600显卡问题,你不是不知道吧?

网友:
那些东西是什么。我想是搞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这个是独立显卡板的,你在焊之前没试试,是不是接触不好导致的啊,上次我遇到一个,本来想做显卡的,用酒精擦了一下接口处,再开机就好了,已经三个月了,到现在也没返修呢,我这三百块赚的不是更美

网友:
基本上能判断是显卡了 呵呵  笔记本桥芯片都容易坏   多为虚焊

网友:
那东西应该是风扇口长期累积的杂物  都成棉花状了

网友:
有BGA就好了 可以直接搞定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