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硬盘,120G,运行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0-10-08):
硬盘不定时有磁头打盘片的声音(就是有哒--哒~~响,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打盘片的声音),有时还有其它声音,然后就蓝屏死机,请高手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解决?
硬盘

网友:
迈拓!兄弟该换了!!!

网友:
应该是磁头老化了 用MHDD测试下看看是不是有规律的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