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该怎么接

楼主(2010-10-08):
    在网上搜了一下,有的说接在被测信号和探针之间。有的说是接市电然后接个插座,维修的东西再插到插座上,我觉得第二种说法是对的。
    但是想问下,示波器需要插到隔离变压器输出的插座上吗?

网友:
是的,这样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想问下示波器的电源也要接在隔离变压器输出的电源上吗?还是直接用市电呢?

网友:
我人人觉得示波器的电源不用接到隔离变压器上了

网友:
我觉得用电器接在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示波器接在市电上就可以了,这样即安全,又可防止出现回路烧坏仪器。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输入220v输出220v的一个大功率变压器,一般要维修的设备和示波器都接在输出的220v这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