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8500GT显卡花屏通病哪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收了好几块这样的显卡,都是满屏的花,看网上的贴子应该是GPU虚銲了,用BGA加銲了一下,好了!!!!,可第二天点又是一样的花,几块通通试了一遍,结果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是没有銲好呀,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显卡
通病

网友:
测试是哪个显存坏换了就OK

网友:
如果加焊好的,经过测试没有报错,可以重植GPU来测试一下BGA是否良好

网友:
检查你的显卡温度是否过高。。会不会是修好后用了又给烧虚了

网友:
还是重新植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