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n7系统的四大热门问题

楼主(2010-10-08):
微软至发布Win 7操作系统后,用户对此系统一直都好评不断,尽管如此,但在应用过程中仍会有一些操作小问题发生,下面就让我们看看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解决Win7/Win Vista文件夹共享问题

    装了Win7和Vista双系统的朋友可能会在Win7/Vista共享文件时,为了方便都去掉了密码保护的共享。这样在共享文件夹时就需要添加Everyone或Guest权限。一般共享文件夹时是以向导的形式,添加用户设置权限都很简单,不会有问题。

    但看到一些人共享驱动器时却遇到了问题。就是网上邻居能够看到共享的驱动器,访问却提示没有权限。由于共享驱动器无法使用向导,只能使用高级共享,但明明高级共享中已经添加了Everyone的权限,共享除了要分配相应权限外,还同时受制于文件系统NTFS的权限。

    所以还必须在驱动器的安全选项卡中添加相应的NTFS权限,而Win7/Vista下格式化的驱动器及以下的目录默认是没有Everyone和Guest的任何权限的。但由于通过向导方式共享时会自动匹配和更新NTFS的权限的,所以一般共享文件夹没有遇到问题。

    Win7/Vista下默认的文件夹权限和XP有那些不同。Win7/Vista下格式化的驱动器默认的权限 有:AuthenticatedUsers(这是XP没有的),Systemadministrators管理员组,Users受限用户组,而XP默认的 权限是:administrators管理员组。CreatorOwner创建文件夹的所有者,Vista没有的。

    EveryoneXP下驱动器默认就有只读的权限。SystemUsers虽然具体权限有些不同,还有下面默认创建的文件夹权限默认也有区别。

    但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所有者了。在XP下创建的文件夹所有者是创建该文件夹的具体用户,所以设置过权限的文件夹重装系统后NTFS后往往会出现 以SID方式显示的未知帐户。而Win7/Vista默认的所有者是该组,比如你是管理员,你创建的文件夹所有者就是administrators组。所 以Win7/Vista下创建的文件夹没有CreatorOwner的相应权限了。

    解决办法:只要在你所创建的共享文件夹或系统NTFS格式的磁盘上点右键/属性/安全:在“组或用户名”栏点“编辑”,再点“添加”,在“输入对象名称来选择”中输入“Everyone”点“确定”。XP的机子就能访问你在Win7/Vista中所创建的共享驱动器和文件夹了。

    二、win7音量小喇叭不出现音量调节按钮

    右键是有反应,点击左键应该出现声音级别的调节,但是现在点击左键一点反应都没有。

    解决方法:这种时候只要在注册表里的启动项恢复被删除的项就行。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以后,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在它的右窗口新建字串"Systray"(在Run上右键点新建),键值(在Systray上双击编辑)为"c:\windows\system32\Systray.exe"。

    三、无法使用Win7 ReadyBoost

    电脑内存较小,安装Windows 7系统后做了优化,但是再插入USB2.0的闪存时却发现无法再使用ReadyBoost功能了。

    解决方法:如果无法启用ReadyBoost,很可能是优化软件关闭了Windows 7的Superfetch服务,只要重新打开Superfetch服务即可解决ReadyBoost无法启用的故障。在开始菜单的搜索框内输 “services.msc”并回车打开服务,找到Superfetch服务,并将其启动类型改为“自动”,服务状态改为“启动”即可。

    如果启动服务时出现提示,说无法启用,可以在开始菜单的搜索框中输入“regedit”并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定位到“HKEY_ 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将右侧的“EnableSuperfetch”键值改为3,再重新启动服务即可。

    四、解决闲置eSATA接口影响Win7启动速度

    很多主板上都有至少一个eSATA接口,方便用户连接外置硬盘等设备,但很多用户其实都用不着它,于是就那么闲置着,但正是这个无所事事的eSATA接口,可能就拖慢了你的Windows 7系统启动速度?

    发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微软AHCI(高级主控制器界面)的初始化时序与SATA规范不完全相符,应该是因此导致在检测eSTA接口的时候需要花费更长时间。

    解决方法:微软已经为此发布了一个热修复补丁(Hotfix),但并未公开提供,有需要的可以向微软支持中心索取。

网友:
学习了,我的WIN7共享 XP老是访问不进来,原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