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聊天时避开攻击的一些安全小技巧

楼主(2010-10-08):
1.设置本地消息口令

    首先按下鼠标右键,从QQ图标上选择“系统参数”,在“系统参数”中选择“安全设置”标签。接着选择“启用本地消息加密”,再依次输入口令并确认口令即可。

    同时为了保险一定要勾选“启用本地消息加密口令提示”,设定提示问题和问题答案,按下“确定”使设定生效。在启动QQ输入账号和密码后,软件还会要求输入本地消息口令,否则不能进入。

    2.避开木马软件的攻击

    当前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盗取QQ密码的木马软件,但这些木马软件一般只记录号码位数不超过9位数的QQ登录密码,因此提醒大家可以针对这个特点,在登录QQ的时候选择“注册向导”,在“使用已有的QQ号码”中输入的QQ号码前加入一长串0,其位数与原有的QQ号位数相加超过9位数就可以,这样的结果是既不影响正常的QQ登录,又可以避开木马软件对QQ密码的秘密监视了。

    3.隐身登录

    首先找到以前成功登录过的QQ,在“QQ用户登录”框中找到自己的号码,选中下面“隐身登录”前面的方框,你就可以隐身登录了。

    假如你是第一次在这台电脑上登录QQ,登录成功后别人很容易获取你的地址,最好马上选择“离线”,过一会儿你再选择“隐身登录”,这样别人就找不到你的地址了。

    4.设置“拒绝陌生人消息”

    在“系统设置”的“基本设置”标签里选择“拒绝陌生人消息”。

    5.知己知彼,减少风险

    黑客入侵要经过一套入侵的流程,包括查找IP、扫描通讯录、作业系统分析、弱点分析、密码破解等,总要花费一些时间。所以,滞留在网上的时间越长,黑客完成入侵程序植入的几率就越大。所以没有事情的时候不要挂网,以减少被黑的风险

网友:
我QQ只在自已的电脑上登,不乱加好友,应该可以避免吧。
当然,自我防范最重要了。

网友:
拒 绝 消 息 不 是 好 办 法 。。。。中 毒 用 金 山 卫 士 。。这 软 件 比 360好 。。毒 基 本 都 能 删 掉 。。,很 多 毒 都 是 金 山 报 出 来 。。360都 没 反 应 的 。。。

网友:
平时养成好的上网习惯,少开黄网,拒绝接收不明文件,这些都是好方法。最主要的还是不要有太大的好奇心

网友:
学习了一下。有人知道你的号,想盗的话。怎样可以避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