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怎么测量绕阻?(有图)

楼主(2010-10-08):
一明基液晶,上电,灯管一亮一熄2次,排除灯管原因,查询基地资料说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怎么测量高压包的绕阻?请懂的师父教教我,多谢!
如图:
window

网友:
哪位师父抽空指导1,2啊

网友:
断路能测量出来,如果是匝间短路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同块板上 两个高压包 对比测

网友:
我一般测量高压的输出端阻值,两个高压线圈进行对比,阻值应相差不大。

网友:
修过几个,如果包不是严重短路,你仔细听下能听到叽叽的叫声,这东西就是你知道它坏了一般也买不到,只有换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