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 插VGA信号线,背光就不亮,不插线显示无连接。

楼主(2010-10-08):
不接信号线,显示“请检查信号连接线”,像正常屏一样。可是一接VGA信号线,背光就不亮。亮兰灯,说明信号已送到屏,可是背光不亮。改独立高压板后,也一样。

网友:
你仔细看看到底是画面是全黑还是没背光  可以把屏排线拔掉  方便观察背光
如果背光正常   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既然插上VGA线才出问题   看看HV是否正常     或者刷个程序    或者干脆换板

网友:
拔掉屏线,不接VGA,现象为白屏。接上VGA后背光消失,黑屏。

网友:
先换板确定一下是哪里有问题,看你说的故障像是驱动板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事,从写程序试一下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你看看VGA口边有没有元件损坏。

网友:
灯管有问题。用测试工具点亮灯管看有没有显示,就知道是那问题了

网友:
刷个程序 ...........

网友:
求这个MX25L1005AMC  1M存储器的稳定版程序   8脚贴片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先刷个程序,LG的这个程序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电源供电或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应该跟存储器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看下是不是接通用高压板的电压过高,通用高压板的电压通常 是12V,如果原机器输出14或是14以上的话,接VGA时候主板保护了,加个7812,我以碰到过一次,电压过高,搞成12V以后就行了

网友:
电源板的前级用模块替换过,后级用高压板替换过,现象一样。有朋友说电压过高,原电压有18V,改成12V,现象一样。用编程器写MX 25L1005,可是芯片写保护。现等空芯片和写好程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