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无法安装XP系统办法

楼主(2010-10-08):
最近老发现一些帖子说HP  联想    戴尔 笔记本无法用ghost安装XP系统的帖子,有好多说是建议用安装版,还有刷Bios等等很多雷人及不疼不痒的帖子,总结下,给大家说下!
     因为HP等笔记本是原厂自动操作系统,尤其是从2009年年后大部分机器都带Vista系统,而且都使用Sata接口好多人想要修改XP系统,可是无论是用Ghost还是安装版都无法安装!下面本人给大家说说怎么去搞定它!
        大家是不是对下面的这个图很熟悉呢

无论是Ghost还是安装盘都无法发现硬盘,原因很简单,因为之前出的Ghost没有集成Sata驱动,所以没办法发现硬盘,也就是用Ghost你根本没办法把系统装进。你首先可以去网站上下载Sata驱动,之后你可以存放到U盘里,做系统的时候使用F6驱动软盘,(但现在软驱、软盘已渐少见,你可以去网站上下载个U盘启动制作工具,制作的时候选择USB-FDD格式,取代软盘,也算是一种好方法。)在下Sata的时候最好打800-810-3888问下,因为每个主板的型号不一样,而且它相应的Sata驱动也不相同,这个很重要,是成功的关键!(如果你有软驱给我一个)
     驱动U盘什么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Go

以下是用安装盘为例,如果你的Ghost版本可以加载那倒很省事了,不过在这里建议大家Ghost版本还是少用,因为用Ghost是无法把MBR区域的病毒还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格式化了还是有病毒!(个人意见)

在这里按下F6,没什么反映,但一定要按!过会出现以下界面

按S加载Sata驱动,Enter不加载

将制作好的U盘或软盘插入   回车继续

回车选择(这里是做2003的时候图,道理相同)

按S选择U盘或软盘的驱动(回车侧加载Windos驱动)

到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回车了

网友:
方法很好,但是我相信多数人不会做

网友:
方法是可以,不过你说的是用纯净版的安装,有些笔记本不认U盘的FDD格式的哪怎么做呢!

网友:
下载新版ghost系统基本就可以,像中关村ghostxp等,都是因为硬盘ahci的问题而已,其实也可以在bios里把ahci改成兼容模式再ghost就没问题了。

网友:
SATA刚刚普及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现在新的GHOST,早就解决了.
或者在BIOS里设置一下,硬盘模式也可以的.

网友:
那要是外国拿回来的win7改xp没驱动怎么办呢?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种只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像HP 没驱动的问题才不好解决

网友:
遇到得少, 但是一般我都是进PE安装GHOST

网友:
遇到 一部索尼新机,就 是STAT装一天系统都不好,后来用软件把SATA直接加到安装盘里,就成功了,不用再按F6,S,F3呀,以后都不怕这些机咯!一下不记得那软件名字,如有需要我把软件传上来

网友:
更改一下BIOS里的硬盘模式,从AHCI模式改为SATA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装xp是简单,就是怕找不到去动啊!
我这里看到笔记本原装是win7的我就建议他还是装win7

网友:
上次试了   用USB软驱加载的    不错  顶

网友:
改下硬盘的模式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可以试试进PE装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网友:
新的电脑都有这种问题,在BOIS里面 硬盘接口模式改成IDE就可以正常安装了哦!

网友:
新的笔记本电脑都有这种问题,在BOIS里面 硬盘接口模式改成IDE就可以正常安装了哦!

网友:
   用带sata驱动的G版系统就可以装啊

网友:
好东东,学习学习。。。。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用 DPs_BASE集成sata驱动到系统安装文件,刻盘或者直接保存到U盘上,进PE后安装,不过还是要准备张集成好驱动的安装光盘版,因为PE 对于某些芯片的驱动还是支持不好。

想偷懒的我提供的文件解压缩后把 I386文件夹里的文件 添加到系统安装程序里的I386目录,这个有些老了但是将就着能用
http://d.namipan.com/d/189c104ac ... 6ba00f940c168373100

如果要支持设备多 就用DPs_BASE  自己集成到光盘里。

网上有具体的教程。

网友:
我也是进PE装的,容易操作

网友:
多谢分享!此办法非常好用!!

网友:
好像与2000的画面有些像啊,

网友(2010-11-12):
楼主正解 我装索尼 笔记本的时候也遇到过  幸亏我有软盘 哈哈

网友:
i3 i5带独显芯片的机器你给我装XP试试
设备管理器里老是一个XX在(独显不能正常工作)
win7已经成主流了,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虽然说XP好用

网友:
我刚好遇上HP机 有用

网友:
有时是需要把硬盘模式改下的

网友:
看哪个驱动没装上,用软件看下硬件型号,直接硬给补上,一般就是显卡声卡之类的,而且有的电脑的确装不了xp,像DELL的alienware,我搞了两天,最后又给装回win7了~~。这个装之前要调查清楚。

网友:
哈哈/如果是我,我就把硬盘拿出来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也难弄

网友(2011-08-20):
谁有闲功夫去整这些玩意

网友:
其实最后还是驱动的问题,现在好多硬件都只有WIN7的驱动,XP的都打不到了

网友:
原来如此  我说经常笔记本装不上系统啊

网友:
笔记本无法用ghost安装XP系统
有时是有隐藏分区存在存在问题。

网友:
哦,学习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五六楼正解了

网友:
说了是新出的笔记本,一些品牌笔记本他是不会给你在BIOS里改硬盘模式的机会,想问下如果官网上没有SATA驱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