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单条512M双面内存RST检测结果。。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10-10-08):
单条512M双面内存RST检测结果。。高手帮我看看到底是那颗坏掉了,我双面的总是不知道怎么定位坏掉的那颗,下面是检测结果,我以为是正面第一颗坏掉了,我换了颗上去,结果检测结果依然如下

网友(点评):
把BIOS杀成单面256不就可以了,这样简单。

网友:
检测一下排组

网友:
正面第一颗颗粒有问题。。。

网友:
先清洗金手指,再测排阻。然后加焊。换颗粒、   应该能解决。

网友:
你现拆了第一颗,再测

网友:
杀掉正面第一颗后,报错还是一样吗

网友:
软件显示第一颗,查芯片及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把正面第一颗和第二颗互换了一下 还是这样呢

网友:
你看看排阻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坏的话  那应该是反面的有问题  倒一下试一试

网友:
  第一和第二换过还不行的话。换个底板吧!

网友:
把背面第一颗也换下试试。。

网友:
没仔细看你帖子  看情况是底板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估计是底板内部短路了  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