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笔记本显示屏无规律压缩抖动问题求救?

楼主(2010-10-08):
如题,戴尔D620
笔记本
,显示屏无规律抖动带压缩,而且带有拉丝,无法使用,进系统正常,外界显示器OK,液晶屏换过,屏线也换过,现在怀疑显卡和显存的问题,各位同行高手,那位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笔记本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NVIDIA 的显卡?

网友:
对,是的,好像是G86的

网友:
intel 酷睿的CPU。

网友:
照这样看, 显卡的故障比较大。

网友:
先把显卡干了再说

网友:
显存出现问题的话,这个现象多吗?不是熟手,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先加焊试下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排除屏,屏线,然后干显卡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