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白光FM-202焊台说明书

楼主(2010-10-08):
求白光FM-202焊台说明书,不能自动待机。不能将华氏调成摄氏。

网友:
插入卡片,按住向上的钮,然后开机,就进入设置状态,1f改成1c就是显示摄氏度,20改成21就自动休眠的,另?你用的是多少电压的,我手里的这台是120的,带个转换的麻烦

网友:
你好,你插的是什么卡啊,我用纸做了个卡,按你说的根本就没作用。麻烦教下我,谢谢你的回复,我的也是120V的。

网友:
不能动作吗?开机状态下插入卡就可以闪的,如果不闪,你做的不对了,然后按照我的方法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