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lxh-gj17l2红屏!!!

楼主(2010-10-08):
如题。显示器背景变成红屏,但是显示是正常的。不接数据线的时候,显示数据线未连接的时候就是红色的背景。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设置不对吧,显示正常应该就是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屏线接触不好,拆出来用酒精洗洗就好了

网友:
屏线不良也能造成红屏,那为什么显示图象就正常啊

网友:
不明,本人小菜,只会拆拆装装。

网友:
高压板测试下灯管······

网友(2012-06-03):
我这里有个  是红屏   怎么办??  他通电一会后我关机  以后再开机他就变红屏了  但是显示还是有,,就是屏幕是红的  我关了  又开  他又变白    然后我重复试下   开一次变一种    。。。求答案

网友:
型号-联想19寸、lxh-gj17l3

网友:
重新烧录程序,可能会修复!!!

网友:
最近新人不少啊

网友:
屏线,灯管、MCU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