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L板开SF

楼主(2010-10-08):
检测模块 COPY0不坏(清E0-EE的记录)就可以开自检
COPY坏 修改E0-EE有记录模块
选E0的0*0000 ctrl+C  全选(select all) 清0(fill) 然后ctrl+V 校验(CS recale) 写入(E0-EE)
改02号模块的1DO的第4个字节改01     28号模块的010的第9个字节01
自校准完成后查看P表有没有记录  没有记录手动进表  (进samsung 软复位,停止自检)
重建
.低格

                  切记: 一定要清G P SMART才开自检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说清E0到EE,是不是全部内存FILL 0?而COPY坏,具体是怎么操作?
我一般是全换固件,清GP后改模块开SF,这样也成功很多

网友:
E0 E1 E6是刺头的日志模块所以开SF务必清除

网友:
强盗版的3K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