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1开机不显示,2短+8短声报警

楼主(2010-10-08):
华硕K401(南北桥集成+独立显卡+DDR3内存+T6670)开机不显示,电流有在1.3A左右跳变,2短+8短声报警声,内外接都不显示。两个桥都加焊过了,现象还是一样。那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呀!谢谢!

网友:
内存插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故障描述得不太清楚,最小化负载测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能确认,打一下波应该比较清楚

网友:
有独立的显卡板吗,如果有的话就加焊一下插槽!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个波 看看走到哪里了啊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一条内存试一下呀

网友:
有没有报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