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

楼主(2010-10-08):
主板上的 三极管参数要怎么看啊 怎么跟换 那位高手指点 指点

网友:
把你三极管上,你能看到的字写上来,然后告诉你,哪是型号。

网友:
主板上的三极管多是贴片的,体积比较小,一般要查贴片元件资料才能知道的。

网友:
可以百度谷歌,不是每件事都要等人来回答,下帖等人回答是最无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T03GH 73214     NIKOS PA102FDG WB27JOK06    这型号怎么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 我找了很多资料 都没找到我想要 能不能发个给我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也没办法 我是新手不懂啊 只有请教你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60T03GH 73214     NIKOS PA102FDG WB27JOK06      这是场管,,不是三级管,,这是有分两种,,包括你的这种型号,,这是绝缘型N沟道增强型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