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经验

楼主(2010-10-08):
老鸟飘过不要见笑。联想机器无线网卡不能用。网上下载电源管理程序后用快捷键打开即可。

网友:
有这么Q,遇到也试试

网友:
是不是小板上也有无线开关呀

网友:
所有型号都这样?还是某一款机型,楼主不要吝啬字句说清楚嘛

网友:
我也提醒一下,有的联想机的摄像头也是要装了电源软件,按FN+ESC快捷键才会发现新硬件才可以装上,有一部分笔记本网卡装驱动都要装电源管理软件先,要不没有硬件,或者插上网线才出来

网友:
很 讨 厌 这 样 的 。。。有 一 次 给 别 人 做 系 统 。。摄 像 头 不 能 用 。。我 换 了 好 多 摄 像 头 驱 动 。。。最 好 是 显 卡 驱 动 没 装 好 。。。弄 的 我 一 头 雾 水

网友:
所有型号都这样?还是某一款机型  ,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就跟Y460锁屏驱动一样,只装锁屏不行还得先装电源管理

网友:
我遇见过两款,其他型号没试过。有E43,Y450。但是估计其他型号也差不多。

网友:
呵呵,还没碰到过这类问题,一般装完系统后习惯把各种驱动基本都要装全。

网友:
联想笔记本都需要电源管理程序的

网友:
一通百通啊!谢谢,我刚用到楼主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个系统就30块哪还有心思装这些不太重要的驱动。基本都没有装。除非客户说了才会去装,下载麻烦。有的文件又大,下载的都烦

网友:
楼主,你那是什么机型啊

网友:
真的吗?可是我们的联想笔记本重装了系统没有装电源管理却可以正常使用,也许是新款笔记本要装吧!

网友:
我见过两台E43L,一台没装可以用,另一台非的装了打开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