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能读不能写BIOS

楼主(2010-10-08):
编程器是买的,使用正常,但有一块BIOS,能正常读取,并且读取正确,但是就是不能写进去,擦除显示超时。搞了好久没有搞好,请问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些便宜的编程器遇到有保护的BIOS芯片就会这样的。用好的编程器就不会了。

网友:
联系厂家,让他们改程序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芯片上看不出型号来。
于是根据BIOS容量,我用了WINBOND新片,刷上成功。

网友:
编程器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拉这个情况是这种编程器,SPI主板BIOS芯片 单片机烧录 PCB5.0c多功能TH编程器,到现在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编程器 也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那坏了,,就用了几次 后来 就这个样子了不是 提示 超时 就是提示错误

网友(2010-11-18):
真的是一份价格一份货啊,,,,3000U吧

网友:
编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