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右聲道無聲怎樣查

楼主(2010-10-08):
雅佳音響FX M830 已用了十年 有功放機  收音機 CD機 雙卡式卡座各獨立 本來卡座無事 因拆開卡座和功放機底板用電子清潔劑清潔之後 雙卡式卡座右聲道沒有聲音 而聽cd 收音機左右聲道都有聲 怎樣查 請各大大指導 謝謝

网友:
东西是好,可惜就是过时了,你的故障应该是在磁头前置放大出问题了,检查一下磁头出来的3条线接的IC,不排除你在拆卸的时候搞断线了,慢慢查吧,好修。
好怀念过去听卡带的年代啊

网友:
八,九十年代我玩过的东西了,现在掉了都不检它了。

网友:
建议送到博物馆....哪里才是它该去的地方!

网友:
两个声道的电路是一样的,可用对比法、换信号源等方法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回覆
我是新手 可以詳盡解釋 在相中從那個零件開始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