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电源 风扇转几下即停,如何修复

楼主(2010-10-08):
长城300P4电源 有待机5V电压 请问如何往下查呢?

网友:
可能是电压过高或过低吧,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LZ: ATX电源的原理还没搞懂吧,建议先看看原理再来发这样的问题,否则告诉你你也不不知道从何查起,对你的维修技术提高没帮助的。象楼上的说的可能是保护了,你知道咋查吗?

网友: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保护了,修过长城的几款电源易坏输出互感滤波线圈,楼主可以注意下。

网友: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保护了,修过长城的几款电源易坏输出互感滤波线圈,楼主可以注意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现在的经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来骗分的吧

网友:
分不骗不行,知识不学习不中!输出电路保护了,应该是的

网友:
肖特基坏了吧,查一下看看

网友:
问一下,是带上负载出现这中现象,还是短接黑和绿线这样呀?麻烦楼主说的具体些,大家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

网友:
至少应该让大侠们明白你是电源坏了还是主板故障导致电源保护,如果你用镊子短绿黑,肯定是转几下就停了

网友:
是绿线和地线短接  的

网友:
短接494 第4脚到地,如电源能启动表示主控电路正常,问题出在直流输出电路中。反之短接494 第4脚到地,如电源不能启动表示问题出在主控电路

网友:
+5VSB正常后,如果采用的TL494+LM339方案的电源,请检查TL494的12脚是否有至少12V以上的电压,如果有,请检查TL494的4脚是否有电压,正常情况是0V,如果有电压说明电源保护了,那么引起保护的可能性有可能是保护电路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异常引起保护,需要进一步进行检测。通常保护电路本身易损件有IC本身,与之相连的电阻变值,C945或C1815损坏等,外围电路的话如肖特基二极管,TL494的12V滤波电容等!!!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整了好几天了,唉!技不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