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 74ab装系统后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今天客户拿了台华硕K40 74ab的笔记本来做系统,装系统一切正常,装完后,关机,发现,屏黑了,但是机器没断电,风扇仍然在转,必须强行断电,怀疑是系统问题,重新找了个镜像,再装,问题依然,但是客户拿来时,没有此情况,很郁闷,希望师兄们指点指点。

网友:
有驱动安装不对。要找是哪个。重点是摄像头驱动。

网友:
不加载显卡驱动,或是进安全模式删掉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
ACPI的问题!~~重装一下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设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跟分辨率没关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都有可能的,你不试怎么知道没关系啊,除非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或者是里面的风扇不转了,温度高不是也能造成这个原因 吗

网友:
应该属于硬件的问题,你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故意拿来额人的

网友(2011-11-07):
大虾 你的搞定没 我这里有个问题和你一样的

网友(2012-06-04):
是不是显卡多打了驱动呀,有时多打了就不显的

网友(2013-09-03):
luguo sfhd fdfdsjf kdsf jsdk s

网友:
兄弟 砸掉吧  客户来的时候你就说这个电脑没得救了

网友:
建议装深度GOST系统试下

网友:
驱动问题,硬装后,在官网上下驱动

网友:
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不打显卡驱动就OK,特别HP的笔记本,有时候一个驱动都不能打,打了就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