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金手指烧掉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0-10-08):
如题,碰到一台机子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后来突然闻到一股焦味,烧了,主板agp口和显卡金手指都烧了,显卡坏的是12v的,用铅笔法涂抹有用吗,可以将废卡的金手指才下来装上去吗,用焊锡连到坏的地方有用吗,我是维修新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焊一片上去。焊好加502。和补内存金手指一样。

网友:
不能断线,金手指可以用502粘上,查明烧的原因。

网友:
难度比较大,用502或者3秒粘上去,补个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