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三极管Q19是这样导通的吗

楼主(2010-10-09):
下图中三极管Q19是这样导通的吗???
一。+3V通过电阻给三极管Q19的B极与C极提供电压。
二。这时三极管截止,因为B与C无压差。
三。当DISP_ON的电压来时,与B极原来+3V电压加在一起,这样VB>VE VB>VC  三极管导通。
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
DISP_ON为低电平的时候,Q19基极电压被拉低至0.6V以下,三极管截止,集电极呈现高电平,Q18G级也呈现高电平与S级电压基本一致,Q18截止,LCDVCC无输出。
DISP_ON为高电平的时候,Q19基极电压被提升至0.6V以上,三极管导通,集电极呈现低电平,Q18G级也呈现低电平VS大于VG,Q18导通,LCDVCC输出3V。

网友(点评):
回答真是让人顿悟。感谢!

网友:
   三极管的b c没有压差 不能成为三极管导通的条件 三极管导通的必要条件是b大于e0.7v左右

网友:
NPN管受DISPON控制,高电平导通,拉低P沟道G(栅极)电压,使SI3443导通,D=S=3V

网友:
DISP_ON为低电平时的时候,Q19基极电压应该不会被拉低吧。。。因DISP_ON本身不接地。
个人浅见,错了请大家指正。
当DISP_ON信号没有发出来时,Q19基极为3V,这个3V为+3V通过电阻R155提供。
当DISP_ON信号发出来时,DISP_ON为5V左右电压.   EC发出的

网友:
看上去简单  其实就像楼主这样分析 那就是是基础厚才能做到的了!!!   学习中!
引用 网友A:

基础厚我就不会在这里问这样的问题了?谢了

网友:
、其实Q18G极为低电平时电子管开启电压输出供电上屏,但管子G极经电阻R156相连3V所以平常保持高电平。当dsp-on信号为高电平时Q19G极大与开关点0。6Q19这时就导通给Q18G极电压往地拉低这时电子管开始工作,电压上屏。

网友:
、其实Q18G极为低电平时电子管开启电压输出供电上屏,但管子G极经电阻R156相连3V所以平常保持高电平。当dsp ...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知道Q18是如何导通的,,我是想知道Q19导通的过程。。

网友:
DISP_ON为低电平时的时候,Q19基极电压应该不会被拉低吧。。。因DISP_ON本身不接地。
------------------------------------------------------------
关于逻辑低电平和高电平的定义,你还是没理解,在看看相关基础吧。

具体在这个电路中,DISP_ON为低电平可理解为:DISP_ON脚接地,DISP_ON=0V。

网友:
我的理解 是DISP_ON信号的另一端肯定连着某个芯片,没输出信号时芯片自身是把这条线上的3V压拉低的,所以三极管不能导通,等它把这个信号放出来后,不管它有没有叠加电压,总之是大于0.7V的高电平,使NPN三极管导通,再把Q18的G极电压拉低,Q18导通输出3V屏供电

网友:
差不多明白了,谢谢各位。我刚接触电子这行不久,还要继续努力,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另外,我的下载分怎么减少了呀???是不是奖励给热心帮助我的人啦?

网友:
学习是必然的 每个人每天都在学习啊 不过我们在维修过程中还是要细心的 要有扎实的基础那是必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SP_ON不是接地不接地的问题,当芯片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就相当于接地了,你研究研究一下电压比较器的内部电路,或者驱动电路的内部电路你就知道了,他相当于是输出器的下管导通,跟接地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只不过这个输出口有个载流量,如果太大,可能烧毁输出电路的。
当DISP_ON为低电平的时候,10K的上拉电阻根本就保证不了Q19基极的导通电流。

网友:
2L说的非常详细,不错。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其实就是Q19导通条件的问题嘛,上面那么多说法越看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