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睡觉了发个求助帖,开机重启,技嘉主板

楼主(2010-10-09):
一技嘉板型号:GA-EP45-UD3L,本来开机是进系统老是死机,客户拿过来变成了一开机到技嘉主板LOGO马上重启,诊断卡代码停在26,一直反复这样重启。电源内存显卡都换过没有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了,求下思路

网友:
26是显卡没过吧,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还是求技术员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测测内存供电。

网友:
先把内存拔了。开始量各个测试点。  如果一切正常   换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最小系统试试,故障一样的话就先刷BIOS,再就是进BIOS看一下会不会重启,不重启就在BIOS里面屏蔽外设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连BIOS都进不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通电就不停的按DEL键,不开等到屏幕显示后才按
  如果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把主板从机箱下下来点看看。会不会是因为主板在机箱里面有短路

网友C:
主板重启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把主板取下祼点。

网友:
是不是双BIOS的板?  测一下各自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双BIOS的板,就是不知道如何刷起

网友:
把所有外接全部拔了看看,不行就重点查主板供电,一般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不能在问下,技嘉双BIOS的板用编程器是两个都要拆下来刷还是只要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
   你的还是双BIOS ?  那巧坏的可能就大了

网友:
换一下试试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刷主BIOS IC就行了

网友:
首先用拔插法看看,(清下CMOS)如果不行就再来排除下每个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
有修出来了吗?好期待哦,好新的主板,也要修了吗?
P45的吧?

网友:
把两个BIOS块对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