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难点在那里

楼主(2010-10-09):
       大家都知道现在945以上的板  问题都不是很搞了不像845   换换IO  修修供电就好了  现在很多板子  都是供电正常 而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还有就是复位不正常 这个板子  你们是怎么去查的  现在修板一接到板上电2分钟后就知道这个块是好修还是不好修了因为好修的板子只要一上电心里可能就有个数了  但 945 以后的  你不跑码不复位这些块子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哟  请高手指点一  二

网友:
电原故障好修,信号故障不好修。

网友:
现在维修的主板大部分都坏在座和桥 造成不跑码 无复位 内存循环码 等等故障

网友:
因为现在的板子追求的是堆料,以前才多少的组块啊

网友:
看看现在CPU几相供电啊,以前2+1,现在是6+4+4的啊

网友:
在往后面的板更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不跑码的板  用灯座看座子  刷BIOS  换IO  打各总线的值  压座子压桥来修,没有特定的维修思路
所有供电  时钟 正常不复位的板查ATXPG与VRMPG有没有到南桥,南桥收到后才发总的复位

网友:
主板的维修难点就在跑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VRMPG到南桥的线路,是怎么样的?只是个信号还是正常时电压为高还是低电平的?

网友:
难点就是好多信号,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哪里往哪里去的。

网友:
U不开的确有点难度,特别是电压时钟复位都OK的,BIOS和IO网卡时钟都换了不行的,座子PCI和南北公共线都没量出来的,还是要去找信号,工厂有好板对着量还好点,不过G31往后的的确有蛮多量不到点的,本人和楼主一样,期待高手指点,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同的主板电路不一样。有的可能是直接到的,有的到IO。有的可能会接三极管。
正常情况下与CPU复位电压一样,由CPU或VTTFSB这个电压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指教。

网友:
这种板,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之前我也发过类似的贴子
有条件的话,杀个桥试试,积累点经验

网友:
加焊桥  座的情况越来越多     维修是离不了焊台的

网友:
时钟供电都正常,那就要重点考虑信号了,示波器,对地阻值,要下功夫才行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说供电好维修,其实也不好弄,芯片太少,种类太多,信号也不好维修,比以前主板难好多,我总结现在主板,BIOS 、桥出问题好弄,其他真不容易

网友:
我觉得也是,芯片种类太多,有些在网上都不好查是什么芯片,也找不到芯片的相关资料,你说怎么修啊,芯片没得个统一的,像IO还好,主要就那个几芯片,其他电源管理,时钟管理等芯片多的很,找都找不到是什么芯片,厂里还有同型号的芯片,可是外面的人哪里来那样多芯片啊,
我得补充一下,如果说一个场效应管坏了,又没有同型号的管子情况下那我们应用怎么样的芯片代替啊,难道从别的板拆一个管子都可以用,或者说打个比方先:就是如果是用相同规格CPU的所有场效应管都可以通用吗,从别的用相同规格CPU上拆下来就可以用吗

网友:
对了,主板上的南北桥电感是通用的吧,我个人认为好像是的吧,因为、桥用的电压都是3.3 、1.5 、1.8之类的电压,所以我想电感能通用,可是那个场效应管可以通用吗,那些电源管理芯片又怎么样代换呢,如果没有同型号的怎么办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还不跑的能不能修好就要看人品了...反正就是安套路来就行了....好修的就修,不好修的也没有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修...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两天我也碰到两片945的板子。都未修好。其中一片是电源IC坏。没有同型号代换放那里了。另一片和LZ说一样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也换了。就是不跑码。。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