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两片AMD 770芯片组主板 怀疑北桥压坏

楼主(2010-10-09):
两片AMD 770芯片组主板 一块带集显 一块不带
北桥被散热都压缺角了  这个有必要换芯片么
TAOBAO上的 好像都要60左右 还不知道是不是植好球了的
哪位兄弟有门路的
求两个北桥芯片 一定是要植好球的

网友:
770 没有带集显的,你把故障说出来让高手们给你分析啊

网友:
不要怀疑了 要先确定 再拿桥

网友:
没多大维修价值。不值。

网友:
植株容易 加焊成功几率是很低的 北桥要是坏了 没多少价值去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被散热都压缺角了
如果只有一点点的话一般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比较大的话就不行了。
  卖的桥珠都是植好的,买过来直接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770没带集显,桥被压坏了角。现在是什么故障。不是坏了点角就要换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