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内存阻值偏低,加内存那边的排阻一个也偏低,求助!

楼主(2010-10-09):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机子 是东芝的 很薄的那机子, 忘记型号, 是板载内存 但是有一个阻值才80, 我就晕菜了 但是还有一个可以加内存的,那阻值一个也是80,直接连到北桥的 ,断定是北桥的问题,就拆下来做了一下,还是不行 想换了 但是不知道能好不?或者导致这问题的还有其他原因吗? 请高手指教!!!
求助

网友:
如果你认为阻值小了 拆下来的时候量了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连有电容什么的。拆了试下。

网友:
把北桥拆下来忘记测了 晕菜了 但是把排阻拆掉还是那样的 哎 到明天人家就要来拿机子了 但是我没有855GM的北桥啊 晕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