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网不工作

楼主(2010-10-09):
MC61PM-HM 2.2 的板  黄灯闪,绿灯亮看着都正常;Windows 的图标上有惊叹号,只有发,没有收。
换了网片,网络接口,单桥,BIOS, 可还是依旧。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换个外接的PCI网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网线毛病,从新做个水晶头

网友:
用独网啊 网片没问题的话可能南桥有损坏

网友:
你可以试试 把集成网卡 去掉   插个独立网卡试试 如果上网一切正常  测是板载网卡芯片坏 如果 插独立网卡还是老故障 测是 桥坏

网友:
我在SOYO板上也遇到过,用独网就正常,还搞不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各位回复。
网片,桥都换过了。我没有独立网卡。但独立网卡走PCI,  可这个板的PCI是好的。也肯定不是网线的问题。肯定是板的问题。

网友:
找地方购买一批独网的   这东西离不了     板子遭雷击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