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的引导问题

楼主(2010-10-09):
我用U盘启动电脑显示Boot PELDRTurning on gate A20...Success,进不去PE系统,但换一个硬盘又能进PE系统也能安装系统,不知道这个硬盘是不是坏了,用HDTune这个软件检测硬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是读写的速度平均只有3。3MB,应该怎样修这个问题,请师傅指教/

网友:
你的U盘是量产的PE,还是ZIP?  HDD?
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U盘启动好多都不兼容,我建议你用“我心永恒”(自已去baidu搜)的试试,我用着U盘引导最好的一个,没有U盘容量限制,兼容性也好

网友:
好多U盘做起来不兼容。。。。。。

网友:
楼上说的兼容怎么处理??

网友:
我做了好几个都不成功

网友:
怎样把PE 放进U盘呢?

网友:
SMI的主控兼容性最优秀,买优盘最好SMI+SLC

网友:
在下做的U盘系统很好用。是双启动的:USB-HDD模式是杏雨梨云U盘系统中秋版;USB-CD-ROM是深山红叶DOS PE工具箱,大部分机子都可以启动,USB-CDROM启动的速度比HDD要快些!

网友:
9楼 大鹏你把的东西发上来我们大家试试

网友:
他那个要量产的吧!有没有些不用量产而又好用的!试过好多只,都是很挑机的,经常启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心如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