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上网本 ZG5开机能通电

楼主(2010-10-09):
ACER 上网本 ZG5开机能通电,不启动,用测试卡Rset灯常亮,亲高手指点,看看是哪里的问题,主板是DA0ZG5MB8F0 REV:F我下了一份
,可不会看应测哪。在线等,希望高手支招,谢谢!!
主板
ACER

网友:
你看看电流有跳变,就刷个Bios先。

网友:
电流有跳动的,哦,谢谢

网友:
好不容易弄到了SOP8的转换座,拆下 F80刷好后,上机后居然,不能上电了,插上充电器,按开机钮没反应.按上电池,充电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BIOS刷错了啊!没有复位,所有的电压是不是没有出来啊!

网友:
是的,没错没电压.是刷错了吧

网友:
怎么BIOS错了都开不了机,怎么回事呀,无独有偶今天我就又让我碰上了,华擎G31M-VS2我就把BIOS取下来,读了一下,上机后也不通电了,怎么办,高手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zg5的板子BIOS资料坏是他的通病。

网友:
那不上电,怎么办?//

网友:
可能是BIOS参与触发

网友:
没备份就是你太粗心了,做维修是要小心细心的,你就知道你刷的正确的?不用脑想不想,有跳变,关BIOS什么事,都触发了,看下CPU ADS动作了没,BIOS片选 CS信号有无波形,见人刷BIOS你就刷,测时钟复位有没,CPURST等!这样修得好板才怪

网友:
我备份过了,明天我刷回试试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这机子BISO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