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关机重启的故障

楼主(2010-10-09):
           一华硕笔记本,关机重启,做系统也不行,这个机子原来是显卡的故障,维修完了几天就返修了,3次以后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裸板,放电都试了。把它的显卡重置了也一样,不知道有谁遇见过,华硕a6t。

网友:
南桥是不是坏啦

网友:
LZ 和我一样,上月我也接1华硕A6TC 故障是不现实 加焊显卡之后好了,用1天不亮了,返修了3次,最后没办法了,加焊CPU座子。竟然好了, 这都快1月了  客户也没来

网友:
加焊cpu座?太难了,成功率太低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南桥没试,是虚焊?我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HP 540的,网卡被打坏了,换了网正常了,但第次关机就变成重新起动了,第次都是这样,还有一插电源接并没有就会开机,强制也关不了机,徐了拔插头,用电源也问题也是一样,但用电池时强制关机是可以关的.修好网卡后,客户放弃维修此故障.

网友:
查查cmos电路,忘了华有个华硕啥型号的机器,问题和你这一样,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