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1e2004p音频连接问题

楼主(2010-10-09):
昨天刚给一个单位换了一块技嘉GA-81e2004p老主板(二手),原主板是英特尔(Intel)845的,换好后开机运行正常,就是后置音频连接音箱始终没有声音,开关机也无声音,我对这块板子音频连接不熟,我想问一下这块主板的前置和后置音频的连接方法,最好带图片提示,另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或原因调试?先谢谢版主和大家。

网友:
几针的插座,你先拍个相片发上来。我们去哪弄原板图片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 已经带回到单位去了,我想办法看看拍图

网友:
先从软件驱动查起,然后再说硬件的问题,一般的品牌机最好装原装声音驱动。

网友:
后置的也要连线吗??不是主板自带的吗??前置要连线我知道的!!!

网友:
先确实声卡驱动装好没,如果装好了下一步,接好后置音频线,找到主板有个AUDIO双排9针座(一边5针一边4针),这里有张图 ,直接短接图上那两对针脚 看看吧。驱动和跳都好的,那应该是输出电容有问题

网友:
LZ正解,我以前也遇到过,没有插前置面板。那两组针又没跳线帽所以就没声。

网友:
如果这个座子没有接前置的音频接口的话,就要跳这两组的线吗?难道不短接后面的音频接口就没有声音了吗?求高手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前置音频接口一定要跳那两组线,否则后面音频接口不会有输出。如果接了前置的插针,那个插座内的相关线就相当跳线接通了。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个座子没有接前置的音频接口的话,就要跳这两组的线,否则后置接口没有音频输出。如果前置接口插针有音频插座接上,插座内相关的线就相当跳线接通的效果,不知道说对没有呢。

网友:
听6楼的话没错!

网友:
我已经接好,和songhaoyi 介绍的接法一样,但问题又出来了,机箱上的连线绿色为MIC,黑色为GND,MICl连接在1,GND连接2. 白色为音频的一个声道,附带有跳线帽,但一边是音频符号,跳线一边是MIC,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连接在5~6,没管它MIC符号。红色我用万用表测试与前置音频插座的最外端相连,接在9~10上(带跳线),音频线连接好后测试前置音频有声音,拔插头插在后置中间绿色插口,音频无声,然后插在第一个发白的那个插口声音正常,但前后声音都沙哑,不知是主板板载声卡问题还是连接问题,软件和驱动没问题,由于电脑在一单位做监控使用,身边有没有高清数码相机,只好用文字表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不接前置或跳线后置是不能输出音频的。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这款主板前置音频连接9针插座直接靠近后置音频插口的里面主板上,不在主板的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