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里保护了?

楼主(2010-10-09):
  一主板 型号为ASUS SP4BGL-MX/S ,intel845的无法开机。拔掉电源后过了很久再试就可以开机了,这时如果关掉电源再开机,又不能开机了。如果短接电源,主板可以启动。请问这种故障,是不是哪里短路保护了呢?

网友:
你的电脑开关按钮有没有问题,你用螺丝刀短接主板开机的排针,如果正常开机,就是按钮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这个明显是电源保护起来了  还有观察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有问题的  漏液 鼓包 等等

网友:
我是用螺丝刀短接开关针的,测量电压为4V左右,电源已经换过了 主板上没有电容漏液 鼓包

网友:
看看CMOS跳线跳了没

网友:
CMOS跳线跳了

网友:
对了 我说的短接电源指的是用镊子的两脚插在电源插座的开机脚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开机时,查待机条件与开机条件,待机电压,晶振。开关到IO,IO到桥,桥到IO,IO再到绿线的这几个信号

网友:
你这个不是正常开机,是强制开机,说明主板还是有问题的,你应该查绿线到按钮开机这条线路。

网友:
南桥有3.3V待机电压。开关针到IO的线路,绿线到IO,IO到南桥的线路都跑了,没有发现问题。南桥返回到南桥是不是也有线路?找不到相关资料。还有拔掉电源过个半小时,就可以正常开一次机,拔掉电源后又不能开机了。IO已换,型号为winbond w8367HF-AW.开关针经过一个三极管进入IO,三极管的型号看不懂 最后几个数字是80,按开关针,三级管进入IO的一极,电压从0V升至4V左右,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