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754板子上内存掉电问题

楼主(2010-10-09):
这块板子刚开始是开机闪下就灭,查是场管问题,换了能上电跑码,以为好了,10秒左右掉电,,我把内存拿了,再试不灭了,一上内存最多10秒灭,郁闷了,哪出问题了,内存2.5正常。在线等///注:CPU是好的。

网友:
把W83110基准IC换了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波形 有可能滤波不好 之前先换条内存点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CPU过热?

网友:
加焊一 下桥 还有把内存供电 换成9916 试试

网友:
可能是CPU座的问题 。

网友:
测内存的5个供电 内存条自身好坏 不行加焊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K8N的通病就是内存槽下面靠近桥的地方那两个场管坏。直接换掉这两个管试试。不用管它好坏,直接换掉

网友:
修过几张是华硕是检测机箱盖开了那部分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