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SL400暗屏通病

楼主(2010-10-09):
SL400暗屏,我已经遇两台,现象无背光,测得高压板无供电,是因为主板一电容短路,把他旁边的保险烧坏,解决把电容移除,加一保险OK,电容的位置在F1键下面
无背光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21-02-23):
0.5元

网友(2019-08-09):
天真无邪
谢谢分享

网友(2010-10-09):
我碰到的怎么是屏坏,换屏才OK~

网友:
桑叶
的帖子
我说的是无背光

网友:
电容移除后,要补上吗?多谢分享。

网友:
是设计问题还是个别的做工问题?
lz能上个图么?

网友:
本人碰到的都是闪屏问题 换屏即可

网友:
我碰到的也是闪屏,是左边的屏轴容易断,其余的暂时还没遇到过,不过先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
学习了,SL400很多是LGWX3的屏。而且暗屏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
是的,这台机我也修到很多了。
有些连主板上的保险也会坏掉

网友:
xp1945
的帖子
不补,找不到那么大耐压的,不补也没问题的,电容断路了,当然会出现保险开路了,我发出来是让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机器还在保修,拿到维修站去,搞定,还可以赚点钱,哈哈

网友:
sL400 500. 都是这样的问题,,暗屏。 F1底下的保险烧,紧跟着有个电容短路。 换了直接就好。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子我们见到的都是有横线屏坏的。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啊/多谢LZ提醒。

网友:
出现过毕竟是有这样的问题,以后多注意才行

网友:
以前修过
都是把电容翘了,换个保险
电容不装不行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也修到过好多个了 个人认为应该是原件质量或者电路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这一次,这个机器应该算是通病,电路设计问题。希望大家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多想想了,不要上来就拆屏,能少走很弯路,一些新机器的通病还希望大家多发发发发发。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就保险烧掉而已,没换电容。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SL400用电池开机屏暗,用电源正常 。大家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看起来这款本本质量是有问题,以后碰到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