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C466M无待机

楼主(2010-10-09):
MAX 8734A工作不正常,没有产生3V,5V,已经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请问一下有谁知道C466A和C466M的图纸是一样的吗?

网友:
on3,on5的电压为0.65V左右,没有思路了。我是个新手,请教各位了

网友:
1,20#V+,这个电压由电源提供。
2,6#SHDN,高电平(3.3V),注意这个电压有的机型由EC/SIO在按下开机键时才有提供。
3,8#REF,这个电压正常值2.5V,这个电压不正常则18#,25#的LDO5,LDO3就不对。
基本过程是:20#得到V+,且同时6#SHDN为高时8#输出REF,再由18#,25#输出LDO5,LDO3.)
4,LDO5,LDO3正常输出。  3#,4# ON3,ON5得到高电平(3.3V).

网友:
8#电压值不正常就代表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C466系列的图纸基本都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