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34S显示器亮下就灭

楼主(2010-10-09):
一台LG1934S显示器,通电亮下就灭。判断是高压板故障,想用通用高压板来换测试,可是这个一体板上的高压供电竟然是22V的,这个行不通了。高压板上的只有一个芯片DT8211,一个复合场管。经测试场管是好的。没有芯片DT8211代换,查看可反馈二极管都是好的。灯管四支也测试过是好的。请问怎么修了,这个板子?查了很多朋友的经验都说LG的机型有这个通病,可是都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

网友:
找12V或改成12V用通用高压板。

网友:
找个12V的外接电源去掉外壳把插电源线的接口卡在原挡板上,再接通用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LG大部分都是24V的.还有ACER1916W,这个型号有三款机芯.里面电压供电也是18V左右的.这种情况下我都直接备原装板换上去...多收点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