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坏内存带不进测试软件怎么办

楼主(2010-10-09):
一aeneon 1G DDR2 667的破内存,用好条,512M,256M均带不进检测界面,亮屏卡死在过了CPU,检测内存那栏死了,诊断卡显示49,刷了SPD无效,是何原因,我用的是GA-915p-D主板

网友:
换个spd芯片.还是不行就
不要spd直接带进去。。  扫。。扫出坏颗粒换了再装回spd
我前两天有个DDR1的,之前拆了spd,当时忘了,就直接用软件带进去扫,嘿嘿!结果也是能扫的!!哈哈!

网友:
不用SPD也能进?不太可能吧

网友:
人家这是DDR2的  我也经常碰到这样卡死的情况 有时候整版加热一下可以解决 有时候就解决不了 现在手头还有几条这样的没弄

网友(点评):
哥子,高级的软件会自动识别容量,DDR2的空板或者有几个颗粒都可以扫描。

网友:
不是那么NB吧

网友:
汗,看来RST还不是很NB啊,安信兄还有更高级的软件?

网友:
有哦,我的好多软件和技术都是比较猛的。不能乱卖。乱发在网络上,那个RST PRO3 我就是个很失败的事情。N久前在国内最早是我在网络上卖的100多一套,居然有几个家伙在网上给我大吵架为这个事情,现在到处有人卖,10-20一套都有人卖,师傅对我做事的方式很生气,所以现在不能这样做了。
我现在才不稀罕这个RSTPRO3软件,有这个软件一样杀不掉稍微有点难度的故障,充其量也就搞掉一扫描就出坏道的破内存。以前辱骂我的小人我会永远记到你的。。

网友:
安信哥~~我用的RST是4.42版 不知道跟PRO3有何区别??

ps:安信哥果然很猛

网友(点评):
PRO3测试速度慢,比普通的支持2鸡以上的大容量,支持DDR3内存而已,区别就这一点

网友:
RST 4.42版 用来测试DDR2
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在915平台,内存小于2鸡。

网友:
安信你师傅还收不收徒啊,我也去那学学看啊,自己摸索,好难搞喔

网友(点评):
我师傅比我强大N倍,我现在这3脚猫功夫也是他教的,估计他不再收人老,他想不做维修改行。太累哦,做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