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1代内存的91脚无电压?

楼主(2010-10-09):
手中一块技嘉GA-8IR533D主板检测卡跑C1-E1,后停留在E1了,查内存测试点电压,只有内存的91脚无电压?通往何处就不知道了,如何维修?

网友:
没有SDA,时钟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回楼上的师傅:其他的电源全部正常,6条时钟 电压在1.35V,上拉电压我是量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为1.25V.不知该如何维修下去,请告诉指点

网友:
按按北桥试,,可能是北桥空了

网友:
91脚是系统总线吧。从北桥过来的

网友:
系统总线由南桥控制 。怎么是从北桥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91脚接南桥与时钟IC

网友:
楼主说跑何处就不知道了,看来还是没有用心去量啊,这么重要的信号都不去找,这个别人告诉你难道就真的知道了么?信号还有上拉的,如果上拉电阻挂,修死都不会有电压,你先量二极体呀,看91 92差多少再来回答你。

网友:
谢谢提醒!我是新手,修起来感到吃力,这就去查查看

网友:
哦!回楼上的师傅,上电就CI和E1不停的交换跳,几秒钟后就停留在E1了

网友:
先来个简单的,刷个BIOS

网友:
楼主说跑何处就不知道了,看来还是没有用心去量啊,这么重要的信号都不去找,这个别人告诉你难道就真的知道 ...
引用 网友B:

92脚(用数字表黑接地红笔测得的)对地是.613 而91脚为无限大!!!!!!!!!!
  用力按南北桥开机一样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91脚通往哪里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这样子也许是哪有断线,或者南桥虚汗了

网友:
弄清楚91脚接哪些元件:IO 时钟芯片 南桥 超频元件(有的板有)
现在无穷大,应该是断线了,跑线检查,此线跟92脚线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