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细心走弯路

楼主(2010-10-09):
前段时间有个客户抱来一台主机,根据客户的介绍初步知道是耍游戏一会就自动掉电,因为当时也是正处夏天,重庆的夏天本来温度就高,于是我怀疑是cpu风扇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热天遇到很多,拆开一看是AMD5000+   于是换了个好点的风扇叫客户试。不一会又掉电了 ,摸了一下风扇温度,不是很热啊。于是拆下主板检测,没有发现问题,换了主板再试,结果一切跑码正常但是就是显示器没有显示,后来又还回来,跑码正常也能开机 但是就是一耍游戏就掉电,郁闷中,后来无意听到客户说就是昨天做了清洁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还说那个cpu的硅脂干了用了很大力才拆下来,我拆下来一看原来断了一颗针在座子里了。上在原来那个主板上面刚好能接触,就能开机但是耍游戏就死机,看电影和一般的办公用就没有问题,最后没有办法换了个cpu正常!

网友:
换CPU.那断针的CPU呢!~~

网友:
断针的CPU能焊回针的,看一下具体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难得,判断我以为u、烧了呢

网友:
断个脚而已,接起来就可以啦,看来你又大搞了一把

网友:
这个CPU脚就算连跟断,都是可以接起来的

网友:
CPU 断针可以接的

网友:
要不怎么说问 是第一位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