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通病

楼主(2010-10-09):
。。。今天 一块索泰克 754的板子 蓝紫色的 开机不过内存 走C1 顾客说是不管换什么内存 都不显示 我仔细看了看板子 发现内存跟前一个小八角鼓包了 。。再查 内存没有2,。5v供电 。。。可是 型号看不清啊 如何是好 我这人也懒得上网去找 就开始让徒儿们去画这八角周围的电路图 画完了 研究发现 其内部好像是两个场管 仔细观察 进3.3V 出去的地方是2.5V的稳压管D级  还有几个角 接在12v上 还有一个脚有很低的电压 好奇怪 于是干脆想 3.3V进去 出来后又去砖2.5 这个八角放在这里好像有点多余 于是 把3.3v直接连线到2.5v稳压器的输入端D级  开机后 发现有了2.1V内存供电 这么低。。。于是怀疑3。3v砖2.5v的管子有问题 于是换掉 3055  。。焊好后 开机 2.5v正常 装上内存 过26 可以了 修好了 KO  还有一个915的板子 开机显示 00 可是主板上所有的信号电压都合适 于是怀疑是BIOS有问题 可是我的编程器不好用 有时候会刷不好 装上去还是怀疑好坏的。。。于是为了确定是BIOS问题 先 做如下测试 找一个和这块坏板子南桥 I  O  一样的板子 把上面的 BIOS先拆下来 装在这块带修的板子上 只要能看见走代码 就表示确实BIOS坏了 呵呵。。。结果一实验 还真是BIOS的问题 于是 用我的不好用的编程器刷一个 装上去 走马正常 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