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保护问题 郁闷中

楼主(2010-10-09):
最近修过几个液晶是一亮就灭 ,我外接灯管没问题 可是我外加高压板去点他的灯管也没问题 小弟有些不解。(我是外接高压板给客户解决的)那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是那的问题
问题

网友:
其实还是灯管有问题 只是通用板实在是不敏感 lz还是换灯管吧 要不很快就要返修的

网友:
灯管漏电。。现在很多显示器厂家偷工减料。灯管的头部没加热缩管。

网友:
这种就是灯管的问题啊 你得多测试一会,要不然有问题客户会很烦的

网友:
其实就是灯管的问题,新换的高压板保护部那么灵敏
时间长了还是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
我把灯管换了(发现灯管确实有点小问题),可是换过灯管用他的原装板故障还是 依旧 , 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两台都是这样 一个hp 的一个是LG的

网友:
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如果拆开里面没有电容爆浆或者高压板上有这些管子C5707、C5706、C5705且没有坏的话。我们都是改高压板解决的

网友:
我都是换通用高压板解决的。

网友:
我今天 这台也是换高压板解决问题。

网友:
你换的灯管是哪里买的啊,该不会换的新灯管也有问题吧,而且同样是17寸或是19寸的液晶灯管,其性能和参数也是千差万别的哟

网友:
天龙八音
的帖子
de灯管没问题 我们一直都用的这个 没问题的

网友:
一直换的灯管都没问题 我修过3。4个这样的了 换灯管都是这样 可是代换灯管他的高压板也没问题 用通用板点我换过的灯管也没问题

网友:
真是值得敬佩,谢谢你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就是灯管漏电 我修过很多次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LG的显示器。最好还是换的灯管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所谓“通用高压条”基本上都是没有保险丝的,更有甚者连高压部分的保护电路都省掉了,有的虽然有保护电路也形同虚设,基本不保护,因此好多灯管有问题的拿通用的依然能点亮,而品牌机的高压板就保护,这是正常的,通用板之所以“通用”就是这样由来。

网友:
LG的一般要把高压保护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