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3g02045x一闪就灭

楼主(2010-10-09):
这是一款液晶电视。开机闪一下就灭,接VGA没反应。貌似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拆开改了个高压板故障依旧。点灯管从前面看没光,但是背面看亮的比较正常。苦闷中........不知道哪位大哥修过这个,给点思路。  在线等............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把驱动板的大芯片拖一下试试

网友:
还要注意灯管都 是不是好的

网友:
灯管可是好的啊!!

网友:
问下大家 夏普的液晶是不是有灯管老化的通病啊 关键这玩意换一遍挺麻烦的 心里没底啊

网友:
测下灯管吗              别死板啊不行就看看高压

网友:
我遇到一台康佳32的与你是同样故障现象,查为两块高压板中的一块高压板故障,把故障高压板中的一个液晶背光控制芯片bd9897fs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下之前发的(:捷波J-848P 00,cf,c1循环半天,点亮(在线等)故障是哪里问题,我有遇到同样的故障,有两块板子都是这个故障。谢谢

网友:
是不是开关电压没有过去啊    给开关线接到屏的供电上去   应该就可以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