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不显示疑难杂症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09):
一台纯平显示器 开机 继电器声音合适 指示灯亮 屏幕出现暗灰色的光栅 没有任何图像 怀疑是视频放大部分的问题 于是检查所有的视频放大电路的电压 都是合适的 于是怀疑是视频前置放大器坏 换了 还是那样。。。奇怪 于是干脆换了尾巴板子上所有的集成块 截止 么级放大全部换掉。。开机试验 。。。还是那样 灰色 我的脸也被它照应的灰灰的。。。奇怪。。。静下来 好好想想 微电脑是好的 因为有继电器声音。。。扫描电路是好的。。。视屏放大也是好的。。。还有什么是不好的。。。。显像管? 不可能 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啊。。。难道是。。。。? 存贮器???? 已经没有怀疑的了 好吧 就它了 于是找了一个电路板一样的机子 拆下来存贮器 放在抄写器上写了一个 装上。。。开机  显示一切正常  。。大呼 万岁 小家伙 太气人了。。。KO吧。。 还有一台纯平 开机 屏幕慢慢变得很亮 而且有回扫线。。。隐隐约约囊看见一点图像。。。先怀疑一下 视频放大电路周围的问题 一时间拿不准 于是测量怀疑位置的电压 阴极 栅极 加速极 以及么级放大供电 。。。栅极本来是负压 可是这里怎么没有电压???于是顺着栅极找到一个三极管 继续走 找到一个电容 和一个二极管 测量这里没有电压 应该是负压的。。。那个三极管是亮度控制的 。。看着这个电容有点鼓包的样子 于是拆下来换掉 。。开机 还是没有电压  奇怪 在测量二极管输出部分 有一点点电压 输入部分由交流 于是判断二极管也坏了 拆下来测量 开路。。。换上后 直接开机 图像亮度合适。。。。KO  一块19长城液晶 开机白屏  但是可以开关机 和 识别信号线的插入。。。拆开先测量屏幕上没有5v的电压 在驱动板上有5v电压。。。怀疑问题可能在驱动板5v去屏幕上的中间出了问题。。。于是顺着驱动板上到屏幕供电的地方找 找到一个八角的东东。。这是什么玩意 芯片 ? 管子? 因为有的管子就是八角的 其实只有3个脚能用 其他的都是忽悠人的。。。仔细看 果然是忽悠人的 只有3个能用 呵呵 这就是屏幕电压的控制三极管了 哟时候可能是场馆了 不管那么多 先找一个换上 可是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原型号的 NND 于是干脆 不就是3个脚吗 于是找了一个3脚的 场馆 焊接在相应的 管教位置 开机。。。出现待机信号提示 。。。KO 今天到此 很晚了 不能出去看花花草草。。。去吃饭了。。各位 ,明天见。。。KO

网友:
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不过善于总结维修经验还是好的!
提几点建议:
1、你的错别字太多了,看了很累的,要注意用字用词和语法;
2、不要加太多的“KO”;
3、最好注明机器型号,所测电压多少,所换的元件型号(包括原型号和替换型号)。
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对哦:
1、第一例,做维修的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当然,这个习惯不能当着客户用,就是说遇到屏幕不显示,可以试调一下亮度和对比度,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下加速级电压(事后要记得还原),帮助判断故障部位和现象,你所说的换了存储器好了,我个人认为就是对比度调到最低了,这个也可以通过OSD菜单是否正常来判断;
2、第二例思路是正确的,就是换件不够果断,如果只是电容问题,负压只是比正常高,不会为0V,而且负压这一路的二极管在路就可以判断出短路和开路的;
3、第三例是因为屏供电没有了,但是具体是屏线还是场管问题呢?你并没有给出场管的输入输出电压,所以不好确定它的好坏,因为你不可能在屏上焊接,拆板子就要拆屏线,这样就可能把接触不好的问题解决了,做我们这行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