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液晶代换八脚管子一例

楼主(2010-10-09):
一块19长城液晶 开机白屏  但是可以开关机 和 识别信号线的插入。。。拆开先测量屏幕上没有5v的电压 在驱动板上有5v电压。。。怀疑问题可能在驱动板5v去屏幕上的中间出了问题。。。于是顺着驱动板上到屏幕供电的地方找 找到一个八角的东东。。这是什么玩意 芯片 ? 管子? 因为有的管子就是八角的 其实只有3个脚能用 其他的都是忽悠人的。。。仔细看 果然是忽悠人的 只有3个能用 呵呵 这就是屏幕电压的控制三极管了 哟时候可能是场馆了 不管那么多 先找一个换上 可是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原型号的 NND 于是干脆 不就是3个脚吗 于是找了一个3脚的 场馆 焊接在相应的 管教位置 开机。。。出现待机信号提示 。。。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