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703不定时的关机

楼主(2010-10-09):
   昨接到一HP F1703的显示器,不定时的关机,把电源拔了等一分钟在插上又可以用了。。拆开看到主板上有俩电容鼓包,换后故障依旧。后就改了一个通用高压板,还是一样。灯管测试好的,C5707俩对都换过,显示器灭了以后指示灯也不亮的,,,,请教这种该怎么弄。。

网友:
不要用按键试试看。。。

网友:
开机后 拔掉电源板  等N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