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成显示器 求助~

楼主(2010-10-09):
前段时间 收了个主板坏了的笔记本,是华硕A6T的,屏还是好的,今天有空想拿出来改成个显示器来卖,由于之前没改过所以没这方面的经验,,我是用2025通用驱动板来改的 刷出来 要么屏上一竖一竖的 要么白屏,反正都刷不到正常的,我换了个驱动板也不行请问下 是不是屏线接错了啊?还是程序没刷对呢? 求助一下~~ 屏型号是:N154I1 -LOC

网友:
无非就是两点
1  屏线要对,单6  单8的多
2  程序
虽然我知道我也没改成过,愁

网友:
我自己不会改,自己有个坏的IBM R31本子,结果价格赶上买个二手15寸的了

网友:
程序不对,多刷几下。

网友:
基本上是程序问题    都在基地这么久了   屏线肯定不会接错的!

网友:
首先在把2025上的去屏电压确定为3.3V,不要为5V,5V可能烧屏,然后再找相应的程序,你要确定这个屏是几位的啊单6的还是单8,还是双6位的啊

网友:
昏~我也收了这种 显示器 15的 笔记本的屏 是个 笔记本改的 显示器  换了驱动板 有 横条条